[不开机]
求助小6维修

楼主(2020-04-28):
求助小6维修,客户拿来是开机不显示拆机后看到D1501 以烧没了,换后还短路拆掉c1530后j2019组值正常,但还是不显示,查j2019的28角没有5.7V输出,查线路没有开路,然后换了u1501 还是不显示,查u1510-a4没有组值,原来是断线飞线后换了u1501 后还是不显示,看图u1501通到后黑触目,换了还不显示请大神们帮忙怎么修,谢谢

网友:
鑫智造里面就有分析图,你这种可能短路烧掉相关芯片了,可能需要代换。。。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电杆换了吗

网友A:
今天把电感换了一样,头疼不知怎么修

网友:
拿来是不显示还是没灯

网友:
拿来时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把电感换了一样,头疼不知怎么修

加我拍照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