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人求助

楼主(2020-04-28):
如图,
笔记本
主板上两个内存卡槽坏了一个会影响其他内存卡槽正常使用吗?因为卡槽拆掉了,出现掉金手指和断线。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开机短路烧板子吗?
笔记本

网友:
有高人大侠在吗?指点迷津啊?

网友:
应该是不影响另外一条工作

网友:
温度不到就开始撬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