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笔记本维修汇总贴

楼主(2020-04-28):
  型号:联想B59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明显看到贴纸有点烧了,撕开贴纸拆掉电容,换点保隔P管,修复。可惜屏坏了

   型号:华硕K45VD
   故障:上电不显,电流1.0多以上
   维修过程:这样的电流我一般都会刷BIOS先,拆机刷了个BIOS,就可以了

   型号:惠普TPN-C125
   故障:待机电流0.22左右
   维修过程:这样的电流先直接打USB的值,因为南桥和CPU做一起后,维修遇到很多这样的电流都是3 5V待机短路,或者RTC电路短路,所以先打USB对地值可以避免白拆机,打值发现已经对地,判断CPU坏

   型号:神舟K580S-I7
   故障:不通电
   维修过程:拆机测量发现没有公共点,打值都正常,打开图纸发现+VH28没有产生,追查此电压来自于PU5,测量发现PU5的1脚有19V,15脚没有电压,而在充电芯片PU1的9脚测到有3.3V,过了一个100K的电阻便没有了,由于此机以前修过,PU5比较爱坏且有备料,直接换之,上电公共点已出,触发正常显示

   型号:联想X240
   故障:上电掉电保护
   维修过程:拆机后撕开贴纸,发现有一点进水在电容,具体没有去看是3V的那一路转换供电,好像是无线网卡的吧,直接打值短路,拆掉进水的电容后,对地值恢复正常,上电正常显示。不过IBM有些非短路性的上电保护是真的特别难修

   型号:神舟A550-P62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没有进水腐蚀,上电测试,广达当然直接追S5_ON,正常3.3V,那么再测3v_s5,不正常。只要1.多,查到G级电压只要4.多的电压,此电压来自于待机芯片利用5V升压出来的+10VALW,这里升压了两个,还有一个是+15VALW。广达的这个升压最容易出问题,所以我的维修方法是直接不要这个,拆掉PD12 PD13,直接从公共点接一个220的电阻接上去,用公共点的电压来作为所以的二级转换管子的G级上拉,飞线之后正常上电显示

   型号:联想小新 潮7000-13
   故障:上电不显
   维修过程:触发上电0.22左右电流,此处太自信以为是BIOS,便没有测电压直接刷了BIOS,故障依旧。测试电压发现无内存和CPU电压,由于此机没有图纸,只要根据芯片的PDF来进行维修,先修内存供电,UP7140S的开启脚pin5 3.3V pin6 0V这里就不正常,其他供电都正常,后来打值发现6脚对地,没有图纸只有继续按照经验维修,这个开启要么来自EC直接控制,要么来自其他芯片的PG作为开启,拆掉EC依然对地,拆掉板载内存旁APL5934D后不再对地,装回UP7140S又对地了,那么就是APL5934D和UP7140S都坏了,没有一样的芯片,需要定芯片,待续。。。。

   型号:联想V47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没啥好说的,铁皮管通病,改掉就可以了,CPU也一起烧了

   型号:索尼PCG-61212T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严重进水,拿到洗手间洗衣粉刷子洗刷刷一波,放BGA机器烤机后,发现进水在待机芯片周围,处理清洁好了,SN0608098的6脚VIN断线,补好后待机上下管线供电全部打值正常,上电测试待机依然没有,测试5VLDO没有,4脚LDO开启正常,直接换点待机芯片,上电测试3 5V已出,上电正常显示。
     其他的拆一下放个电就好了的就不说了,没啥意义。。。。。

网友:
思路听清晰的,多来点。。。。。

网友A:
好羡慕每天楼主还有这么多机可以修!!是修散户的还是同行的???

网友B:
照这么说老板每天至少要修15台吧

网友:
楼主,一天修这么多台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羡慕每天楼主还有这么多机可以修!!是修散户的还是同行的???

肯定是同行的啦,不然哪有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这么说老板每天至少要修15台吧

这样的小问题修的多就快,难修的还是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