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针座插槽求教!

楼主(2020-04-28):
在更换CPU针座的时候,1150针的BGA焊接能正常使用,另外一家买的1151针的底座老是空焊,焊盘也拖得平整,边线也是对齐了的,搞了几次都不行,怀疑是针座质量有问题,请大家给推荐一下,在哪儿能买的到正品台式机CPU针座插槽,感谢!

网友A:
可能是板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板变形了

不会吧,1150针的就行呀

网友:
我以前焊1155针的就不行,后来再也没有换过了,浪费表情

网友B:
跟座子没多大关系 板子一定不能变形,变形了四周放点东西压一下,升温之后,然后座子上面滴助焊膏,再推动加焊 基本都能焊到位 除非板子很厚的 适当延时焊接时间,焊接好了在板子有余温的时候在洗干净针脚 不要冷却了再洗 容易弄弯

网友C:
CPU 座带珠的那面,周围的塑料凸起,用刀片削平过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 座带珠的那面,周围的塑料凸起,用刀片削平过没?

没有也,有影响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座子没多大关系 板子一定不能变形,变形了四周放点东西压一下,升温之后,然后座子上面滴助焊膏,再推动加焊 基本都能焊到位 除非板子很厚的 适当延时焊接时间,焊接好了在板子有余温的时候在洗干净针脚 不要冷却了再洗 容易弄弯

好的,我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也,有影响是不?

那必须有影响!哈哈,我以前也傻乎乎去买大锡珠的座,还加一块钱,后来从论坛里偷师学到这招。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有影响!哈哈,我以前也傻乎乎去买大锡珠的座,还加一块钱,后来从论坛里偷师学到这招。效果很好!

那我下午来试一下,把塑料凸出的用刀片削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必须有影响!哈哈,我以前也傻乎乎去买大锡珠的座,还加一块钱,后来从论坛里偷师学到这招。效果很好!

我看了一下原来主板上拆下来的,跟现在换上去的有锡球的一面真的有区别,正如您说的要把周围凸出的塑料去掉才行,不然焊接时落不到位造成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座带珠的那面,周围的塑料凸起,用刀片削平过没?

网友:
多动脑筋想想。现在再也不用啥大锡球。普通锡球即可。

网友:
已阅!此篇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bga,中间放一块硬币

网友:
有bga,大动作啊

网友:
对的,主板一定不能变形的。。必须先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