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神州战神K650D-I5 D3上纽扣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0-04-28):
神州战神K650D-I5 D3客户拿过来说是按键没反应,我接上电源电流没反应,拆机大概测量了下 没有明显的短路。来论坛下载图纸,打开图纸准备测量各个信号,我本想清下COMS电路的。扣下电池,接可调电源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CPU散热器居然有温度,我看电源1.5几的电流,咦?亮了?然后外接显示器还真是亮了,接笔记本显示屏有图像居然暗屏。不过我把COMS电池扣上去居然又不开机,取了CMOS接硬盘进系统。测试没任何问题。反复了几次最终确定只要扣上CMOS电池就不能开机,我就纳闷了。而且有个问题就是,接笔记本屏是暗屏。
还以为捡了便宜。还是老老实实的测信号吧。先从RTCVCC入手的,都测量了 没有短路啊 要是短路电池早没电了。
后来我就反着修,既然接笔记本屏暗屏应该是有个信号没出来吧,测量屏到主板我接口那里的电压,INV_BLON这个信号是低电平,到最后发现是LID_SW#这个信号没有出来。LID_SW#1这个信号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是休眠信号,直接吧霍尔元件取掉电压3.3V就起来了。我就没有换上直接取掉了。
扣上电池按按钮正常开机。我第一次遇到上CMOS电池不能开机的。分享分享经验 大家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就能秒杀了。

6-71-w65s0-d02

网友A:
是不是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第一次上电导致的哦,问题其实就是LID_SW导致的。
就像开关断线一样。拿掉CMOS电池可以开机。装上,按开关,开不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看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第一次上电导致的哦,问题其实就是LID_SW导致的。
就像开关断线一样。拿掉CMOS电 ...

是的。只要装COMS电池就不能开机。反正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其实就是LID_SW导致的

网友B:
CMOS电池表示很冤,LID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哈哈 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表示很冤,LID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确实很冤。我也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C:
楼主你的机器是2个问题吧!不装COMS电池能开机,是休眠信号导致。暗屏是屏的背光开启信号没有导致的吧!你说的那个霍尔元件应该是控制屏的开启信号的吧!

网友D:
这是好经验 。也许会碰到。不过去掉休眠管子。不太好吧,这随便拆一个不就行了。又不贵。这样的话客户的笔记本没法休眠待机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

网友:
来个经验,,有机子可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机器是2个问题吧!不装COMS电池能开机,是休眠信号导致。暗屏是屏的背光开启信号没有导致的吧!你 ...

霍尔元件就是那个盖子盖下了来就会待机那个,暗屏是没有背光开启信号,那是因为那个霍尔元件出问题了,才导致的信号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好经验 。也许会碰到。不过去掉休眠管子。不太好吧,这随便拆一个不就行了。又不贵。这样的话客户的笔 ...

我觉得好多都不用这个功能。

网友:
本人遇见过更加离谱的,就是开机N久才能开机的,以为以为硬件问题,结果是程序问题,刷个bios搞定,但是不是一次刷就可以,因为刷进去的程序有的要半分钟才显示,而我开机十秒不亮。就关机再刷,后面刷得一个
开机十几秒
亮的,后来再拿之前刷的程序芯片装好,竟然30秒亮机的也有,反复重启的也有,原来机子程序芯片30-60分钟不固定,就可以开机,我到现在不明白什么情况。总之后来前后刷了10个程序,挑一个开机快快一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