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85K0-D02A 显卡BIOS

楼主(2020-04-28):
 6-71-N85K0-D02A  显卡BIOS有的麻烦备份来帮我发一份,现在机器需要这个BIOS,是512k的,最后一张照片那个小八角芯片的,1060显卡,台式机CPU  感谢各位老板

网友:
N950KP6 VBIOS

58000E.ROM

网友:
显卡感叹号嘛?

网友A:
显卡 跑分只能跑7万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跑分只能跑7万左右

可能不是vbios的问题

网友A:
显卡显存CPU都已经换了  感觉像是 只能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显存CPU都已经换了  感觉像是 只能先试试看

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B:
和这个程序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这个程序没啥关系

换了个程序  可以跑四万分

网友:
前面VIN的4个mos管换掉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显存CPU都已经换了  感觉像是 只能先试试看

还不行的话C967的位置加个16V 0.01u的电容试试。
再不行就把PL14 PL15 PL16三个电感换掉试试。

网友:
好样的又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不行的话C967的位置加个16V 0.01u的电容试试。
再不行就把PL14 PL15 PL16三个电感换掉试试。

好的    谢谢  明天去换换试试   好了回复

网友:
好了通知下

网友:
没有修到这个板子。不过坐凳看好戏。希望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明天去换换试试   好了回复

一如既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行的话C967的位置加个16V 0.01u的电容试试。
再不行就把PL14 PL15 PL16三个电感换掉试试。

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