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85s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0-04-28):
待机电流0.03,按下开机调到0.8过一会调到0.75再过一会又0.8反复如此,插拔内存也一样,论坛逛了一圈看到这机子显卡和北桥问题居多,于是量了下显卡和北桥的耦合电容发现都是对地无穷大,问题找到了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虚焊——开干!

先从显卡入手,手上没有焊台于是用风枪代替,模拟焊台曲线,先用100°预热2分钟 然后420°吹了5分钟,顺便把显存也加焊一下。

搞定,插电测试,电流跑的很欢快,看这电流应该是能点亮啊,话不多说装机!

又是轻松点亮,完美!

另外附上本机BIOS,版号F81SE 2.0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骚操作,风枪替代焊台

网友:
66666,风抢当焊台

网友A:
你这就6了啊,420度吹5分钟!牛顿都不敢这么玩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6了啊,420度吹5分钟!牛顿都不敢这么玩儿!

要一直晃,不可以一直对着吹

网友:
这情况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很担心会返修,楼主是不是算准了,出了保修期会再复发

网友:
嗯, 看运气了,有的这样操作也能用几个月。

网友:
是肯定返修,用焊接台都返修。。

网友B:
420 5分钟芯片没挂 你的风枪温度不准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北桥爱坏也基本快修不到了

网友:
简单才是赚钱

网友:
ATI的显卡基本都会返修,比英伟达的还不稳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经验贴,以后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
操作666,这都行,真不敢相信.

网友:
绝壁返修的 用不了多久

网友C:
我就是要吐一下那电流,连小数点都没有,真标准!

网友D:
同款电源

请问怎么设置为恒流

网友:
风枪替代焊台

网友:
小数点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0 5分钟芯片没挂 你的风枪温度不准吧

那焊台也是高温为啥用焊台就不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要吐一下那电流,连小数点都没有,真标准!

刚好拍到没显示小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款电源请问怎么设置为恒流

机器顶部有说明,仔细看下

网友:
用bga直接加焊的都会用不长久,

网友:
显卡螺丝柱脱落

网友:
眼力够好。已经焊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