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通病

楼主(2020-04-29):
      长虹C2588PS机,出现上部有少量回扫线:反复查不是C320,属场消隐不良长虹D2962A三无,行管已穿,电容C461(7200P/1500V)变质(包括5100P 长虹C2152 木纹干扰换C562:有指示,几分钟后自动开机:换C563(35V/330UF)电容后正常长虹C3419PD开机伴有“吱”声 烧C4706调整管:400V/560UF电容不良长虹CK53A彩色电视机 开机瞬间有正常彩色出现,随后彩色消失,但黑白图像正常 色解码电路 IC601 (2)脚开机瞬间电压为3.8V,随后跳变到8.5V,是C608漏电 长虹CK53A彩色电视机 刚开机时,图像正常,约十分钟后图像上部拉长,中部压缩折叠,有明显明亮区 是C409严重漏电长虹CK53A彩色电视机 刚开机时,图声正常,几分钟后,屏幕中央出现一条亮线,且亮线上部 图像上下抖动,场扫描电路 Q402的Uc随图像上部跳动 是Q402热稳定性不良 长虹CK53A彩色电视机 接收电视信号时图像正常,画面顶部出现几条回扫线,在不收电视信号时无回扫线 场输出电路 Q401性能不良 长虹CK53A彩色电视机 二次不能开机 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 VD980击穿 长虹21a12二次开机,几秒后回到待机状态.经查为微处理cht0405 第41脚(保护脚)外接瓷片电容c758 t0.01u漏电,引起电源误保. 长虹彩电G2538无字符 声像色俱佳是字符振荡线圈001型号是TRF11660内置2个电容长虹TDA机芯电源电路:C814--47UF/50V C820--4.7UF/50V V810--Z5295易损长虹TDA机芯电路:行推动变压器虚焊。长虹TDA机芯电路:水平一条亮线 TDA3653/3654集成电路脱焊长虹TDA机芯电路:水平一条亮线 偏转线圈插座脱焊!长虹TDA机芯电路:光栅涨缩,+B电压由115伏下降为90伏或100伏左右,请将C411取消,电源板L876短接即可。长虹TDA机芯电路:水平一条亮线 维修开关漏电

网友:
这机器现在可不多见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机器都是满满的回忆,

网友:
有线还能弄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