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主板引发的惨案

楼主(2020-04-29):
先发一张ATX电源CPU供电接口图,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我没看就直接插上.开机30秒过去了就听见一声响.然后就不修主办了,改修电源,一通乱量,二极管,NMOS管,改坏的都坏了.二极管直接炸开.维修需谨慎安全第一位.

网友A:
测过,把万用表都弄坏了

网友B:
是显卡供电插主板cpu供电上去了?能插上?电源短路能开机30秒 电源不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供电插主板cpu供电上去了?能插上?电源短路能开机30秒 电源不保护?

能插上,12v功率输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供电插主板cpu供电上去了?能插上?电源短路能开机30秒 电源不保护?

开机30秒意思是按了开机键等了30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插上,12v功率输出大,

跟功率大小没关系 显卡的8针是+ + +-对应的是-检测 - -而CPU供电是++++- - - -也就是说你将显卡的8针插CPU供电造成12v+-直连短路 触发电源应该直接保护而不应该造成其他损害 除非电源坏了 没有短路回流保护功能了 也只能造成电源的烧毁 或主板CPU供电接口部分损坏(可能性极小 几乎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功率大小没关系 显卡的8针是+ + +-对应的是-检测 - -而CPU供电是++++- - - -也就是说你将显卡的8针插CPU供电造成12v+-直连短路 触发电源应该直接保护而不应该造成其他损害 除非电源坏了 没有短路回流保护功能了 也只能造成电源的烧毁 或主板CPU供电接口部分损坏(可能性极小 几乎不可能)

12V可以输出40A,也就是说大于40A才保护.

网友:
很像安钛克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过,把万用表都弄坏了

哈哈哈哈,惨啊

网友:
细心才是生财之道,否则赔不起阿

网友:
看来以后修什么都得细心一点

网友:
看到这样,感觉你修的假电脑

网友:
跟主板没关系

网友:
大力出奇迹的插法啊

网友:
完全就是新手才会犯的错误,正常插根本进不去的,缺口都不一样

网友:
维修不细心,电源的过流保护也不靠谱,吸取教训吧

网友:
那个插口和插头有些是口字形的,有些是囧字形的,相当于防呆的,怎么插进去的?

网友:
我把电源8针插进8针显卡上过,没有防呆,也没有启动,没有炸。当时电源没有带8针显卡头,也不明白。
后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