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0 屏蔽显卡

楼主(2020-04-29):
大神们请教一下.
联想一体机b320 , 刷过bios . 也换过APL5930 (通病)
,但还是一样,开机亮一下灰屏没显示,键盘灯号有反应,应该已经正常开机了,只是没有显示,背光板正常,估计是显卡芯片挂了。请问大神有方法可以屏蔽显卡,使用核显吗? (试过断显卡供电,状况一样)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A:
终于搞好了,照住大神这样做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6498-1-1.html

网友:
搞定就好 谢谢楼主把链接提供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好了,照住大神这样做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6498-1-1.html

那说明你那个就是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你那个就是显卡本身问题

是的…但不想…成本高…所以找方法改用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不想…成本高…所以找方法改用核显

嗯嗯 集显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