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版号:NM-A271 REV1.0 触发主板灯亮 不上电

楼主(2020-04-29):
通电有待机3/5V,按开关,量开关键有电压拉低动作,主板上“电源”指示灯亮,有触发动作,查了一下图纸!+3VS+5VS这两个电压没有出来,Q23/Q24控制脚没有电压!+20VSB这电压我测19V几应该正常,但经过R149,150K的另一端没有电压,SUSP有5V电压 同行们帮我看看这图中的条件我该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想要二级转换成功,Q23/Q24控制脚一定要高电平,输出不能被拉低(SUSP有5V不正常),建议查看供电到控制脚之间的分压电阻和与之相连的MOS的好坏或是否断线

网友:
或者直接查为什么SUSP有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二级转换成功,Q23/Q24控制脚一定要高电平,输出不能被拉低(SUSP有5V不正常),建议查看供电到控制脚 ...

SUSP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呢?

网友C:
是不是CPU集成南桥的哦,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集成南桥的哦,有可能桥挂了。。。。。。。

是集成南桥和CPU的 SUSP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呢?

网友D:
Q23/Q24控制脚一定要高电平,输出不能被拉低(SUSP有5V不正常),建议查看供电到控制脚之间的分压电阻和与之相连的MOS的好坏或是否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SP电压多少是正常的呢?

SUSP不能为高电平,如果为高就会控制Q26导通,这样输出接地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Q23/Q24控制脚一定要高电平,输出不能被拉低(SUSP有5V不正常),建议查看供电到控制脚之间的分压电阻和与 ...

谢谢,这个很基础了,多看看迅维视频把思路梳理好修机就会事半功倍

网友:
输出接地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P不能为高电平,如果为高就会控制Q26导通,这样输出接地肯定不正常

Q26 Q27 Q28 都没装,只有Q25 我把Q25去掉后Q25的D级有19V了,说明Q25给拉低了。

网友(2020-06-09):
我这里有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我同样也是去掉了Q25,接电待机0.09,触发也是0.09电源指示灯亮,显卡电感发烫。楼主修好了没?是不是一体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