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4655做不上系统

楼主(2020-04-29):
联想一体机B4655格掉原装系统之后,重新安装系统卡LOGO,解决方法改BIOS,关闭联想使能就可以了,如下:

网友:
附上BIOS,刚刚忘了发

网友:
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多谢分享,下次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原装的系统应该是win8或win8.1,最好是换成高版本的win10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 。下次碰到有个数

网友:
装win10不用改也可以装

网友:
你装原版系统基本啥都不用改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一般都是安装版本高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 BIOS坏的也多

网友:
win10不用改也可以装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