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 Air 13IKBpro 掉电重启

楼主(2020-04-29):
小新 Air 13IKBpro 版号LA-E011P REV:2.0
开始是不触发 刷了BIOS 开机掉电重启 电流到0.08就上不去了
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BIOS是低电压的1.8v 但我的是3.3V 有修到一样的吗 BIOS 1PIN该是多少伏
不触发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1脚片选信号啊 应该是3。3v的上拉 你看下8脚是多少伏

网友:
看看8脚那个是供电 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你看下BIOS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低压的那就是1.8V

网友:
如果是低压的那就是1.8V

网友:
不触发在时候,待机电流多少, 待机有3,5V吗

网友:
刷的哪个BIOS 触发的

网友:
量下触发后的供电

网友:
你就照着bios干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