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品牌机求救

楼主(2020-04-29):
戴尔型号3660,版号15141-1主板只要一通电CPU风扇就开始转,电源风扇不转,可以开机,可以进系统,正常关机,关机后CPU风扇还是长转,也就是说只要一上电CPU风扇就工作,除了拔掉电源线,12v直通CPU风扇,不受控制。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有遇到过:电源引起的,也有主板引起的

网友:
待机情况12v应该不会出来才对 你不接主板看看电源12v正不正常

网友:
主板修好了,是一个管子直接直通了,忘记拍照片了, 戴尔品牌机的电源跟普通电源还是有区别的,戴尔电源一通电就直接出12v,普通电源触发后才会出12v.

网友:
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