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 版号N551JM R2.0进水维修

楼主(2020-04-29):
商家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说不开机 换过键盘还是不行(开关在键盘上)。拆机一开进水了但好像不是很严重,完全拆下来后看到背面惊呆了(还有很多进水稍微氧化的地方没拍)瞬间不想修了,因为这个商家出不起钱这个最多能收120。店里师傅说就当练手吧  拿去洗板。心想也是还没试过就开次头吧。洗板,BGA烤板后能触发了电流跑到0.2,测只有CPU供电没出来。仔细检查CPU供电芯片周围发现PR8020的一端掉点了。鑫制造查点位飞线到节点。电流正常跳变到1.5左右还是没显示,拿手机照下屏幕发现是暗屏了,测屏接口的条件都正常直接换屏,能显示了。暗屏简单的好修换个电容保险什么的还想挣扎一下,打开一看还是进水的,不想努力了。电话报价 修板120 屏坏  键盘也是坏。果不其然。。。不修了。。。忙活一上午。

网友:
不知道怎么排版  将就看吧

网友:
发霉了都,惨不忍睹

网友:
进水机器维修起来,毛病就是多

网友A:
当练手就帮人帮到底,不然时间也花了,一分钱还收不到,修好还至少有120,修好后你还有资格可以怼这个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练手就帮人帮到底,不然时间也花了,一分钱还收不到,修好还至少有120,修好后你还有资格可以怼这个商家

我是修好了  但商家嫌还要换屏换键盘  它没钱挣就不修了

网友:
所以说。修进水机器我一般会给客户打多重故障的预防针。

网友:
维修就这样,有时候挺苦比的

网友:
这样的商家不要也罢,我的商家就是挺为我着想的。进水机价格都不报死。才有周旋的余地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能修,高手

网友:
太厉害了,进水那么严重都能修好!厉害!给力!

网友:
最佳碰到N台CPU 坏掉的机器起码有几十台了。我是郁闷死了都是垃圾的低压U

网友:
腐蚀 发霉都能搞定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