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进PE断电 进系统断电

楼主(2020-04-29):
拯救者R720-15IKBN进PE断电 进系统断电
哪位大师傅碰到过请指点指点!
刷过BIOS和EC BIOS还是一样断电
温度正常
不进系统不掉电,不进PE不掉电,进BIOS不掉电

网友A:
查下CPU供电 电路看看 不进系统不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供电 电路看看 不进系统不掉吗

不进系统不掉电,不进PE不掉电,进BIOS不掉电

网友:
BIOS设置吧  我昨天也遇到过 不知道怎么就调好了  进系统 Windows标处掉电 PE也是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缺少电压 具体情况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看看BIOS里面的电压参数是好多撤。

网友:
注意公共点电压变化,我有碰到过!

网友:
进BIOS 看一下电压表,因为进pe 和系统要起动显卡电流上升,过流保护了

网友:
杳io  的EN 1 至EN 6检测电压

网友:
是不是原装适配器  换个原装适配器可能会好的
电流有点大这款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但是亮机后掉电还真不好说,从进系统和不进系统的功耗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你电源的电流表设的太小了。电流小了启不了

网友:
主要查CPU电压,用示波器查看看是否有文波,还有就是基础的3 V 5V 的文波。

网友:
检查适配器 是否正常。再检查cpu  显卡供电。感觉是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先把你的电源换成原装的,这个机器我记得不插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上原装电源看看。

网友B:
你这个还没有过保修期,拯救者三年免费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没有过保修期,拯救者三年免费保修

而且疫情期间联想是免费延保到现在

网友:
等待好消息,我认为是供电功率问题了!

网友:
没搞定退机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进系统,PE都是过一会掉电,插电单用电池都掉,电池电满的

网友C(2020-07-14):
现在手上有一台,不定时掉电,系统,PE,BIOS里,都 掉。还没搞定。

网友(2020-08-22):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上有一台,不定时掉电,系统,PE,BIOS里,都 掉。还没搞定。

搞定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没什么思路该搞的都搞了

网友(2020-10-15):
我也遇到一台,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有解决放法吗

网友:
拆成这样了,还能保修吗?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