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3 一上散热器不过内存 不上散热器好好的

楼主(2020-04-29):
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上散热器的情况下,按压住北桥开机,自检能过内存的话,说明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A:
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北桥虚焊.....................

用手使劲按着也不管用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B:
你说的是桥的还是CPU的 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桥的还是CPU的 散热器

使劲按着北桥

网友:
把CPU拿出来看看,

网友C:
是不是CPU主板那个板子有点变形 了,建议上个带底板的CPU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CPU主板那个板子有点变形 了,建议上个带底板的CPU风扇。

应该是这样,让主板平放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