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73 板号DAG35DMBAD0 开机报错温度错误90D 有时会掉电

楼主(2020-04-29):
HP Q173 板号DAG35DMBAD0 开机报错温度错误90D 有时会掉电 ,我入系统看CPU和显卡温度又不高,有时开机也不报错,风扇我换过了也不行 有谁修过吗?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M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ME的问题

刷过几个BIOS了

网友:
BIOS的ME的问题...................

网友:
前天修到台HP 15的笔记本,温控2个电阻腐蚀也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个情况。。进系统还特么认不到独显。。。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HP Q173,和你一样的问题,开机就显示温度过高,报错90D,跳过去进系统,风扇狂转,这机器千万别随便刷BIOS,不然修到你想改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个情况。。进系统还特么认不到独显。。。

你认不到独显,有可能你的显卡坏了,显卡内部温控检测不到,所以开机提示温度高,报错90D,HP就这个问题比较经典,CQ40就是这样。和楼主的情况还不同,你还是检测一下显卡吧!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认不到独显,有可能你的显卡坏了,显卡内部温控检测不到,所以开机提示温度高,报错90D,HP就这个问题 ...

客户不修了。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