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脑电源,短接绿线输出只有正常电压一半

楼主(2020-04-29):
电源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电源,价值不高但是想明白他的原理什么原因造成输出只有一半。进去正题,紫色,绿色线待机有5v,绿色线拉低后黄色线只有7v,红色有2.4v,橙色一点点1.3,感觉都只有一半。电源最开始问题是是200v大电容鼓包,待机紫色绿色线有5v,短接绿线不启动,换了大电容和一个3009三极管后出现输出只有一半像这种现象,换过光耦,431,431取样电阻,问题依旧,望懂的师傅们给个思路

网友:
输出12v,5v带负载了吗?。。。。

网友:
开关管的检流电阻看看,如果没问题,直接换持续供电电容

网友:
检测2个13009的管子好坏,应该是有一个管子坏或者管子的基级没输入信号,还有就是13009的发射极限流电阻烧了。

网友:
和坏掉的200V大电容相连的电阻检查下,一定要拆一个脚检查,直接在板上测量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