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AOC T4002M电视机无声音

楼主(2020-04-29):
内置喇叭都没有声音,测试喇叭是正常的
没有声音

网友:
查一下伴音芯片供电,音频接口

网友:
HDMI输入无声音,插U盘放歌是有声音的,电脑接HDMI就是无声音,换过电脑也是一样,无头绪

网友:
找一块小功放板代换,或修好原线路

网友:
这个先解决软件是不是正常,再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