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主板09920-3不触发故障维修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20-04-29):
  接到同行送来一个宏基笔记本09920-3的裸板说是不开机让我给看看帮修一下,连电源接口都没给带,没办法生意不好只要给钱就都忍了裸板也修,同行你们懂的,裸板也省去我拆机的麻烦了,废话不多说。

  版号:

  先大致扫描了一下主板除了电源接口处有焊过的痕迹之外其他地方好像还怎么没动过,打了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情况;随手找来一根线焊在电源插口的正极上,接上电源表观察待机电流明显有些偏低,才0.0042A,测量3、5V待机都没有出来,并且奇怪的是过一会儿电流还会自己往上涨一点,依次0.0060A、0.0073A,看图。

  赶紧打开鑫智造,搜索09920-3没有搜到,再搜索09920,找到了09920-1宏基4741G的电路原理图点位图,幸运的是和我修的这个板子一模一样,所以有时找图纸需要灵活一点,没有原机的找到能参考的也不错,总比没有强的。

  用镊子对地短路一下PWRBTN#信号(实测3.31V),电流会略微跳到0.0081左右,这个电流肯定是不能正常触发开机的,这个板子初步判断是待机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先测量RTC_AUX_S5、RTCRST#、32.768(晶振也有压差)基本上都正常。

  然后再测量了一下EC的待机条件:供电、复位。

  EC的供电由3D3V_AUX_S5提供,分别测量了一下EC的33、67脚都有正常的3.3V;当测量到EC的37脚复位信号ECRST#的时候发现问题,此信号才1.06V,明显偏低于正常值3.3V。

  于是在电路图中搜索ECRST#信号,除了EC之外还来到如下电路。

  3D3V_AUX_S5上拉3.3V正常,但经过排阻RN41后就变成了1.06V,排阻RN41坏或者EC、Q29和C471都有可能拉低ECRST#信号,于是用排除法依次断开C471、Q29,当断开Q29时ECRST#信号恢复到正常的3.27V了。

  此时说明要么是Q29三极管本身损坏不良(CE结漏电)导致,要么是RSMRST#信号不正常拉低了ECRST#;RSMRST#信号是EC待机正常后发给南桥的一个信号,但当测量RSMRST#时发现Q29的基极只有0.42V,看来是RSMRST#不正常拉低了ECRST#,于是锁定RSMRST#信号,两个信号在实物上的位置如下图。

  继续搜索追查RSMRST#,去的地方比较多。

  为了精简帖子长度,这里就不一一截图了,以上RSMRST#信号所到之处的任何一个相关元件损坏都有可能拉低此信号,虽然它去的地方多,但我还是从上面的最后一张图中它的上拉开始着手查(实际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我就先找到实物R428,这时点位图派上了用场。

  找到R428后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3D3V_AUX_S5 3.33V正常,但RSMRST#也是0.42V。

  于是找来一个10K的103贴片电阻更换一下试试,虽然我找的103电阻大了一点,但是可以借用没有安装的电容一个空焊位就可以完美焊接了,因为不带字的小电阻找着太费事了,还得测量来确定阻值,更换好后的R428。

  焊好后再次测量Q29的基极RSMRST#信号3.32V正常了,ECRST#也不再被拉低了。

  此时的待机电流为0.0148A,已经趋于正常值了,3、5V电压也顺利出来了。

  这时用镊子对地短接PWRBTN#后电流一路小跑跳变,由于同行没有拿来屏幕我只有拔掉我修机的台式机显示器连接笔记本的VGA接口外接显示,熟悉的宏基logo显示出来。

  由于这个板子的硬盘接口需要转接,懒得费事了我就只有用U盘从USB口启动看看了,然而还没有结束。

  当进PE走进度条电流在2A左右跳变时,就会出现掉电,掉回待机不能进入桌面,这种情况根据经验可能是3、5V滤波不良,于是使出绝招直接找个25V2200微法的大电容并联在3D3V_PWR的输出电容上试试效果,这样能快速地判断是哪组电压不良引起的,我经常使用这招专门解决滤波不良的故障,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请看下图是不是有点简单粗暴。

  焊好后再次开机测试,一次性顺利进入PE桌面,经过多次测试故障不再出现,于是更换3D3V_PWR的滤波电容再次经过拷机故障不再出现,至此这块主板就成功修复了!

  小结:遇到不触发的故障,只要根据时序查必备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就能找到故障所在了,所以修笔记本学好理论还是很关键的。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锋芒惭现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除了我槽还能说什么。。。

网友:
按部就班挺好,最后那个绝招挺好。。

网友:
认认真真的看完了。加分

网友:
高,电容不良都有绝招

网友:
遇到不触发的故障,只要根据时序查必备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就能找到故障所在了,所以修笔记本学好理论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
那个dy不是没装的嘛

网友:
最爱看王大师的杰作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高!!!

网友:
老夫就是没文化,全靠卧槽走天下

网友:
大师出马,就是精彩,绝密电容。

网友:
理论很重要、重要、重要。

网友:
并联电容这招好,赞

网友:
.好听花篮献给最棒的你

...

    ◥■■■■◤
    .■■
.支持好声音雲子花蓝送给最棒的你

网友:
王大师什么时候来一套,笔记本更换4代以上CPU的完美教程,期待

网友(2021-03-21):
老铁的每篇帖子都是静心看完,学习,维修界里有你这些大师,还是嘿牛的,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