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 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4-29):
     型号:苹果A1425
     故障:上电不显,电流0.6左右
     维修过程:上电听了没有报警声音,拆机发现是二修机,键盘接口腐蚀一丢丢 ,无碍,EC被干过 ,但不知道是换掉了还是加焊的,EC周围胶被清理干净了,还是用的松香,什么年代了都,也不给人家洗干净,嫌弃。。。测试除集显供电以外其他电压都正常,先刷它一个BIOS先,还好我有线可以刷,不用拆BIOS芯片,刷完上电一声咚,显示了。维修结束。。。。。。个屁。进系统风扇狂转,卡机。在下载了几个BIOS依然也是,自己把原BIOS的ME提出来换到下载下来的BIOS里面去也是一样,这时暂停维修,需要咨询客户此机是这次那去别人修好还是没修好的,因为怀疑EC是上家换了,导致这样的问题,所以要先问客户在进行下一步维修。就先找个棺材盒给装起来先。

     型号:苹果A1466
     故障:待机0.22多的电流,不开机
     维修过程:板号是820-00165。拆机看到又是二修的,手法依然不忍直视,到处是焊膏 ,EC也被干过了。 话说维修真的不根据故障来进行吗?这样的电流就这里干一下那里干一下,肯定先打值啊。一打值故障就判断出来了,CPU对地值0000。五代的机器应该有3-4的对地值,四代偏高一点,完全对地是不行的。反过来打了一下PP3V3_SUS完全对地,这样就更不用打了,CPU坏,看看客户还要不要修,再决定要不要换U。

     型号:苹果A1465
     故障:待机0.22左右电流,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掉后盖直接打值公共点PPBUS_G3H,短路,F7140保险开路,之所以上电的时候有0.22左右的电流是因为电池的存在,如果保险没有烧断的情况也会是这个电流左右,这种机修的多就知道,PPBUS_G3H挺爱短路的,烧机发现是CPU旁边的钽电容短路,拆除后换个保险上电正常显示。PS:关于EC代换我尝试过820-3435可以与820-3437进行代换,因为都是四代的机器。820-3437不能与820-00165进行代换,会出现ACPI的蓝屏报错,因为一个四代一个五代,所以00164和00165的EC应该也是通用的

    型号:戴尔N4030
    故障:上电不显,八声报警
    维修过程:大家都知道啦,显卡通病,BGA走一波,完事打值正常,风扇清洁干净,改个长转,上电显示正常,进系统跑个鲁大师就可以了

    型号:戴尔15-3565
    故障:不显示,电流0.5左右
    维修过程:电压都正常,板子无进水,拔掉内存不报警,电池放电也一样,先刷个BIOS,上电报5声,装回COMS电池,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修的差不多了,所以抽空修了两台显示器,还有一台联想的一体机,不触发,COMS电池扣掉自动上电显示,清洁一下装起来。一台苹果的一体机,判断电源板坏,这个电源板我还真不会修,哈哈哈哈,只有拆下来发到广州去让别人修了,这个一体机是通病,基本都是电源板坏,我也打过值,找到短路的地方,但是没有图纸,没去研究过。主要是不想修这个玩意,我怕炸。哈哈哈哈。。。今天的写到这里,剩下还有机器修到一起写到明天的帖子里

网友A:
EC代换看年份:3435是11寸13年的,3437是13寸13年的可互相代换,  00164是11寸15年的00165是13寸15年的,可以代换,16 17跟15应该一样的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代换看年份:3435是11寸13年的,3437是13寸13年的可互相代换,  00164是11寸15年的00165是13寸15年的,可 ...

应该是,我也觉得是年份一样应该就可以用,但是目前我只是代换过这两个型号的,其他的暂时没试过代换,没修到过,代换这个也是因为当时自己手头上没有同样的,所以抱着实验的态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