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换CPU

楼主(2020-04-29):
接一外星人,客户描述做清洁坏了。
拆机检测报警7声,CPU爆烫。打阻值0.00Ω。
报价换CPU,客户也很爽快。
上图

网友:
刚换好进系统测试,不得了近100度,更换金属硅脂后,温度稳定在80度左右。

网友:
换完cpu又上液金? 不怕再烧一次? 这客户之前也上液金烧的吧  还不如搞点 暴力熊之类的好硅脂

网友:
没有现成的硅脂,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可以的了。CPU四周已绝缘。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利润可以

网友:
游戏本温度太高了

网友:
BGA功力深厚啊

网友:
这个硅脂看着就怕。

网友:
还好cpu没问题

网友:
维修厮最喜欢的  上液晶 哈哈哈哈

网友:
已经给你加分,其他不说了。你这个散热硅胶太垃圾了。我敢保证你这个硅胶跟3元一瓶的台式机硅胶一样没有任何散热热效果。我所用的同等散热状态下肯定比你低10度。为什么我对你这个胶那么熟悉。因为我旁边电脑店也在用这种。我经常收到他来修的机器。都是这种。我对比了一下很垃圾
然后他以为自己的很高级,我已经做过对比

网友:
这个维修需要很强的功底,羡慕大佬们呀。

网友:
发帖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要是买一个cpu换的话不划算 我我们换的cpu大部分都是拆机换的 有些主板进水严重 板层烧坏的 我们就把cpu拆了 换好好几个了

网友A:
不知道耐用吗,我也遇到过上管击穿的把CPU烧坏了,没有换CPU就是怕返修,以前经常换显卡返修率高,不知道现在单CPU和CPU的返修率怎么样,更换完怎么保修。

网友B:
厉害了,我还没有换cpu,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网友C:
这板子你确定是外星人???

网友D:
换CPU成本高不高?

网友:
BGA功力深厚啊, 我还没有玩过那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你确定是外星人???

不是确不确定,这个就是外星人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成本高不高?

成本600左右,由于没有料板,只能买CPU。保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还没有换cpu,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淘宝买的,保上机,前提就是晶体不能炸,芯片不能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耐用吗,我也遇到过上管击穿的把CPU烧坏了,没有换CPU就是怕返修,以前经常换显卡返修率高,不知道现在单CPU和CPU的返修率怎么样,更换完怎么保修。

我给客户讲的,换好之后不保修,因为我也没有保修。客户居然同意了

网友:
老哥,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