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测试夹烧录夹IC夹子窄体宽体通用夹子刷机夹BIOS烧录sop8 s

楼主(2020-04-29):
话说这个在线刷程序的有人能用到过吗?我便宜的跟贵都买了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不好用。大部分都失败。ASUS上有成功过。

网友:
这个不好用。大部分都失败。ASUS上有成功过。不好用

网友:
拆下来刷好好的,买那些垃圾没用!!!

网友:
这种线能用 不好用

维修人员还是拆下来刷写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吃灰  就是个坑人 的玩意

网友:
不建议用这个,我烧个一个ec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我这个也是刚买不久,丢在一旁了,线和各个脚都测过都是通的就是读不了,拆芯片 来夹也很难读出来,又浪费钱

网友:
楼上的,我的可以用,29元的,2年了,在线刷要单独给芯片供电,我用30元的简易编程器

网友:
以前买过试了难用扔在一边;受电路板上其它元件影响供电不足读取不了闪存,说是要外加个+级3V电才行;没去试过

网友:
:要看电路设计的。一半能读。

网友:
电脑需要插电,而且大部分电脑用不了,我买了两个都一样

网友:
可以用的,就是不太好用,接触不怎么好!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拆下来烧烤比较香

网友:
垃圾玩意,不仅bios读不了,路由器的也读不出来,当时一百多台路由器刷系统买这玩意想方便点,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拆下来刷

网友:
我买的插在电脑可以读取芯片信息,就是不能写,提示没有接触好

网友:
不好用,本来有这个想偷懒,结果不行。

网友:
换个普通的编程器

网友:
我用过,一般夹不稳,必须手按着不动,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