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我看看这dell服务器

楼主(2020-04-29):
这台服务器是不是,将第三块盘更换新盘就好了?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现在riad5崩溃了,需要里面的东西。三个盘的RIAD5,坏一个盘,装个新盘,调一下RIAD卡,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RAID?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AID? 一般是可以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