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bios怎么打PCIE补丁,bios刷完独显不显示,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0-04-29):
各位大神!bios怎么打PCIE补丁,bios刷完独显不显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补丁在这里,DOS窗口下输入BIOS文件名,会生成另一个文件,改名后刷入

PCIE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丁在这里,DOS窗口下输入BIOS文件名,会生成另一个文件,改名后刷入

大神!太谢谢你了,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丁在这里,DOS窗口下输入BIOS文件名,会生成另一个文件,改名后刷入

前面需要加什么命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丁在这里,DOS窗口下输入BIOS文件名,会生成另一个文件,改名后刷入

这样提示,继续后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丁在这里,DOS窗口下输入BIOS文件名,会生成另一个文件,改名后刷入

parsefile:修改卷后将销毁非空的pad文件内容

无法对输入文件应用修补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丁在这里,DOS窗口下输入BIOS文件名,会生成另一个文件,改名后刷入

这里面改?

网友:
是的,这个是INTEL官方的BIOS编辑工具,有能力的自己编辑一个新的BIOS都可以。我的BIOS提取修改基本都是用这个软件,就是用起来没那么方便,跟编程差不多,里面变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