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报警4声更换CPU解决

楼主(2020-04-29):
这个机器返修两次   第一次开机跳变很完美就是不亮机,刷了一个BIOS机器亮机,客户拿回去玩了10多天歇菜了,返修回来开机报警4声,确定CPU,那就开干,最近收集的料板就有这个CPU

网友A:
这种单cpu的就是爱坏。

网友B:
我遇到的也是4声 CPU问题

网友C:
昨天有个兄弟外星人4声求助。我也回复了一下。3种情况  BIOS 内存  CPU 。刚好我昨天修了个DELL 也是4声也是CPU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有个兄弟外星人4声求助。我也回复了一下。3种情况  BIOS 内存  CPU 。刚好我昨天修了个DELL 也是4声也 ...

对的  这种桥CPU合一的  BGA要掌握好   不然4个脚会翘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单cpu的就是爱坏。

是的   我这U都是料板拆的    单买太贵  还不靠谱

网友D:
我的外星人估计也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也是4声 CPU问题

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外星人估计也凉了

外星人板子太厚了   BGA要重新调温度  不太好B   其他板子随便B

网友:
遇到的也是4声 CPU问题

网友:
内存控制器坏是吧

网友:
拆机的CPU,还可以

网友:
这种单cpu的就是爱坏,看看

网友:
四声就是cpu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吧,只集成到cpu一起了。只能一起换。

网友:
没料版 就换 整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单cpu的板,没u,晾了好久。

有料板的U还可以搞一下  单购U去干 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