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声音自动降到0

楼主(2020-04-29):
版号是DA0TWCMB8D0 REV D 故障是声音手动调到100 他自己就降到慢慢降到0 声卡换过   bios刷过 裸板不上键盘也是一样  键盘和io之间电路没问题

网友:
键盘相关的信号线之间漏电

网友A:
楼上有道理,去掉键盘试试

网友:
系统换了没有

网友:
信号线之间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有道理,去掉键盘试试

楼主都说了  裸板裸板裸板  故障依旧,,,有没有审题啊

网友:
去掉键盘试试

网友:
看过同案例的维修视频,忘了是怎么搞好的了

网友:
已经去掉键盘了  裸板 就是啥都没接

网友:
换io芯片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最后发了一个io芯片 更换好使了

网友:
应该是EC坏了吧

网友(2020-06-07):
在哪买的IO芯片啊?求分享  WX:   mr4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