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220I一体机开机报usb过载,15秒关机。换822 472无果

楼主(2020-04-29):
经测量,两个排阻均正常,但在板子上测量阻值偏小。取下427,822阻值恢复正常,但472所在脚位阻值反而变大,这是我最不解的

网友:
补充,每个排阻的三对电阻均偏小,这三个电阻的共通点U3U1,U3D1取下后阻值依旧。就剩南桥了,但南桥并没短路啊。看到论坛有人类似情况加焊南桥好了,但我这不是阻值变大啊

网友A:
电阻在线测量本来就会比实际的值要小,打一下USB供电对地的阻值,还有就是USB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在线测量本来就会比实际的值要小,打一下USB供电对地的阻值,还有就是USB数据线对地值。

usb供电对地1000多,5.1V。数据对地700多,电压3.3。我在想难道是供电多了0.1的原因?

网友(点评):
两根数据线对地的值不过超过10,过流检测信号OC#不能为低电平。在开机时测USB接口供电电压,如果有短路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点评):
是相差不能超过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对地1000多,5.1V。数据对地700多,电压3.3。我在想难道是供电多了0.1的原因?

看到一篇精华帖。看来果然是南桥的问题了。不过客户说闻到有地方烧糊了,我找了三遍也没找到,南桥阻值也正常,明天焊了再说吧

网友:
居然是后盖usb小板短路了,难怪测了半天主板没发现问题。修了半天,要是细心点早秒杀了。自作孽呀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台b250是供电保险烧了导致15秒断电的,查查各路usb供电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享经验

网友:
查一下USB供电有没有,打一下无电压的南桥USBOC阻值,阻值没问题就把相邻正常电压的USBOC飞线过来不就行了(把故障信号的分压电阻去掉),如果飞过来的电压被拉低就查南桥和南桥相连的线路

网友:
一般来说,在板子上测量某元件短路,取下元件发现元件并不短路,那肯定是与此元件并联的元件短路了。但这反而变大

网友B:
请教版主,怎样改成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怎样改成已解决

你们都不认真看回帖吗 楼主说了是USB小板引起的

网友:
这个神机,必须要插上后盖的小板,不然死活报错15秒过流

网友(2021-03-19):
就是没插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