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没落的诺基亚E73拆机修尾座

楼主(2020-04-29):
这是个垃圾桶里捡到的手机,因当年没玩过E73,所以拿回家看看,插充器无反应。
单测电池0V
或许是充电识别的问题,没原配适配器只能电池单充后试试能开机吗?
结果可正常开机,换了几个其它的5V适配都不行,摆渡有人说是7.1V, 一狠心加到12V也只有0.003mA

手机能开机但不能充电,估计是尾座问题(摆渡也说E73尾座易坏),
现在这类货开机不易。不能轻易拆。
必须先用玩具表确认后再定:
1、二数据针通而不短路,二供电针不通也不短路
2、确认二供电针是开路在尾座处而不是在芯片等处,那拆机能搞定。

拆开后看到,尾座早就修过了,重新再焊,人老了眼睛不行了,焊了1个多小时才搞定。

网友A:
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终还是修好了?

修好了
PCB没有崩掉铜片
用普通烙铁焊,手上没有你们用的热风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PCB没有崩掉铜片
用普通烙铁焊,手上没有你们用的热风枪。

热风枪焊这个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焊这个容易坏

是的

我不搞维修,
现在也不替人家修理了,只是自动东西出问题,修着玩。
自己东西不喜欢热风枪,只要是明脚芯片普通烙铁都能搞定, 暗脚的芯片只能用热风枪,到时候碰到暗脚芯片不得不买个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不搞维修,
现在也不替人家修理了,只是自动东西出问题,修着玩。
自己东西不喜欢热风枪,只要是明脚芯片普通烙铁都能搞定, 暗脚的芯片只能用热风枪,到时候碰到暗脚芯片不得不买个热风枪

我也是,不是qfn的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你想锤谁羡慕死了

网友C:
当年多经典的机型。怀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多经典的机型。怀念。

确实是

当年我用过7710、6600、3250
E73没用过,
可惜了,微信18年关了服务器。要不我会用它。买张联通卡,3.5G的网速可以用用的。
这机耗电比现在的安卓省很多,旧电池测了只有1200mAh,掉电很慢很慢,手上三星、华为、魅族掉电比73块的很多。

它的导航键加可物理可触控很爽, 现在要是再出键盘加导航触控的安卓机有一定的市场(单手操作)
以通讯为主的(加个微信等)手机还是小巧加物理键的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