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大电流求助

楼主(2020-04-29):
待机正常,触发就6.7V 4.5A短路,然后显卡cpu都滋滋滋响,测各供电电感不短路,显卡复合管12脚也没有短路,这个是公共点,但是就是触发大电流,显卡供电部分三个电感pl3 4 5翘起来就能触发不短路了,一装上又短路滋滋响,测电感二极管阻值是有0.04,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求各位大佬给支个招!

板号6-71-p6500-d03

网友A:
阻值确定正常么?确定正常就把电感,滤波电容都换一遍,也有可能上下管性能不良,虽然你测量是好的,再就是主控发出的脉宽调制波形有问题

网友B:
烧机法,松香法看看,可能是后级短路。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全部换一遍还同故障的话也不知道你这个显卡是多大的一般不可能才0.04,除非是1060以上的显卡对地为0都有可能正常

网友:
后级短路 你这个肯能烧东西

网友:
显卡摘掉在开机试试

网友C:
上下管集成在一起的管子,重点查一下,我遇到过!

网友C:
就是这样的管子,量的时候公共点不短路,触发后马上大短!

网友:
这样还是MOS得管坏了这管子性能不良了

网友:
芯片和mos管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显卡干掉  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管子,量的时候公共点不短路,触发后马上大短!

管子 穿了吧 你测测 公共点和你这个电感之间 通不  我遇到一个 通的  就这个复合管坏了 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确定正常么?确定正常就把电感,滤波电容都换一遍,也有可能上下管性能不良,虽然你测量是好的,再就是主控发出的脉宽调制波形有问题

谢谢,我已经更换了所以滤波电容,解决了,可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集成在一起的管子,重点查一下,我遇到过!

谢谢,我已经更换了所以滤波电容,解决了,可以亮机了,管子也有点不良,刚换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一遍还同故障的话也不知道你这个显卡是多大的一般不可能才0.04,除非是1060以上的显卡对地为0都有可能正常

谢谢,我已经更换了所以滤波电容,解决了,可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法,松香法看看,可能是后级短路。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谢谢,我已经更换了所以滤波电容,解决了,可以亮机了显卡980m

网友:
前天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症状的。

网友:
换了4组复合MOS都烧了,最后把PWM一起换了好了

网友E:
别摘显卡了。我刚开始也想干显卡。打值4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摘显卡了。我刚开始也想干显卡。打值4欧、

显卡没坏,已经更换滤波电容解决,可是电容并没有短路。。。。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问题了,供电的滤波电容不良了,全部更换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管子,量的时候公共点不短路,触发后马上大短!

有断线,说明Mos管没有正常工作,先复习一下PWM管理芯片的工作原来就明白了

网友:
摸啊,还等什么啊

网友:
裸板开机直接摸

网友:
触发的话能拆掉的先拆掉,用镊子触发,大电流直接上手摸

网友:
人肉检测器看你有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子 穿了吧 你测测 公共点和你这个电感之间 通不  我遇到一个 通的  就这个复合管坏了 显卡的

你说的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MOS管击穿,多半显卡芯片也坏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呀

网友:
滤波电容有短路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