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关排线焊盘脱落怎么办??

楼主(2020-04-29):
笔记本开关排线焊盘脱落怎么办???

网友:
这些问题,没必要发。

网友A:
找附近的位置飞线。(不要太远了)!一般不是全部脱落。

网友:
点旱,用烙铁。

网友:
不用飞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附近的位置飞线。(不要太远了)!一般不是全部脱落。

哪里找呀

网友B:
中间的小电阻也被我不小心搞掉了

网友C:
要看是否断线,没有断你飞他干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看是否断线,没有断你飞他干嘛!

一般是断了才飞线,修的时候也有断点,也有的焊盘可以补救。按照实际情况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小电阻也被我不小心搞掉了

你先把电路图找到,从坏的排线位置找。你这种情况不复杂(最好用放大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电路图找到,从坏的排线位置找。你这种情况不复杂(最好用放大镜)。

联想华硕s550的电路图难找哦,只能找到点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断了才飞线,修的时候也有断点,也有的焊盘可以补救。按照实际情况操作。

怎么看是否断线, 我只看见焊盘都脱没了,我想补点锡到掉的焊盘上,不知道是手艺不好还是原本就补不上去,现在想不到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是否断线, 我只看见焊盘都脱没了,我想补点锡到掉的焊盘上,不知道是手艺不好还是原本就补不上去, ...

焊盘都脱没了只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华硕s550的电路图难找哦,只能找到点位图

好吧,让我来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