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哪们师傅有图纸,帮我看看air U7701旁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2020-04-29):
U7701旁边的电阻搞掉了……哪们师傅有图纸帮我看一下阻值。谢谢

网友:
这款机不是有图纸点位图吗,图纸都标有

网友:
下个点位看下不就行了吗
这是升压芯片你的是暗屏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你再等等

网友:
版号什么的给一下或者直接搜索一下论坛啊 有的话基本会有

网友:
这个论坛有图纸资料的

再不行你用鑫智造 找下有点位有图纸 看下便知了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

网友:
网上有图纸卖的啊!

网友:
明天可以 今天休息

网友:
目前还遇见这个板,学习了

网友:
感觉是空位.......................

网友:
应该有图纸的呀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