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主板开机提示chassis intrude!

楼主(2020-04-30):
最近入手一块 以前的老AM3  华硕 M5A78L-MX 主板,  每次开机都提示 chassis intrude, 无法进系统。 拔出CMOS电池后。等几秒钟就可以进入系统,然后再重启依然无法进入系统。报同样的chasis intrude错。   刷了最新BIOS 也不行。 测量了各个供电 复位啥的都正常。。拔电池清空CMOS设置就可以进系统。插回电池,再重启就无法进系统。我也是晕了。。。。。。请教各位一下谁 知道哪的原因啊??、

网友A:
来个主板图,外设接口那面。可以搞好,意思就是提示你机箱盖没关,检测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主板图,外设接口那面。可以搞好,意思就是提示你机箱盖没关,检测出错

就一个主板。没有任何外接啊。。。

网友:
这个真没遇上过,顺道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真 没遇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主板。没有任何外接啊。。。

人家叫你拍外设接口那边,好指导你。你来个主板正面图,这理解能力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主板。没有任何外接啊。。。

主板高清图

网友:
有图纸分分钟的事!!!!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有无插头插在侵入检测跳线上不行io问题

网友C:
这种我经常看到,我记得bios可以关闭或者跳过的

网友D:
修过几块这样提示的华硕主板,我忘记是更换822 还是拆芝麻三极管了。

网友:
主板上找了一圈没有 CHASIS 跳线 接口。只有 几个点 。标注chasis跳线。没启动。CMOS里也没有关闭设置。。网上查 了。。在CMOS里也都改过了。重启电脑 依然无法进系统。。。。。。貌似像楼上说的。。。估计是哪个元件漏电 有问题的。。是不是要跑跑 电池供电电路 ???

网友:
谢谢 楼主的热心回复。。我主板上面没有 chassis 跳帽 。没法实现跳线关闭 chassis 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过几块这样提示的华硕主板,我忘记是更换822 还是拆芝麻三极管了。

楼主 是高手 。能指点一下吗。。 822在哪个附近啊。。哪个供电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经常看到,我记得bios可以关闭或者跳过的

在BIOS里找不到关闭选项。。网上也查了资料。按网上说的也设置了。。。好像有个选项。。。找了一遍BIOS。一项一项的都仔细看了。。也设置了。依然无法进系统。 。。只有拔出电池 。。然后 再安装好 才可以进系统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回复。这个主板 让人头疼在 拔出电池 清空CMOS后就可以进系统。。。然后再重启 就无法进系统

网友:
主板上没有chassis跳线,只有三个点。。。貌似没装啊。。。我查了下这个型号的主板就是没有chassis跳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是高手 。能指点一下吗。。 822在哪个附近啊。。哪个供电附近。。。

io附近

网友:
我的跟你的图片上不一样,你测量下,那个机箱入侵针脚连接那个三极管到io就拆掉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