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花屏故障?

楼主(2020-04-30):
旧显卡,刚开始用1920分辨率跑甜甜圈,稳定30无问题,然后换1020跑不到半分钟,花屏灰屏,然后死机,重新开会出现横线。
     这个是显卡什么部件损坏,核心?显存??请教各位大师难修好吗?

网友A:
个人认为  横线一般是核心   竖线一般是显存

网友B:
好卡跑甜甜圈,你么看甜甜圈安装前的声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卡跑甜甜圈,你么看甜甜圈安装前的声明?

为什么用高分辨率跑没事,用低分辨率跑反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多数是核心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  横线一般是核心   竖线一般是显存

大概率显存跑死了

网友C:
用软件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哦。核心坏的话,花得更严重。

网友D:
用软件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哦

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哦。核心坏的话,花得更严重。

请问用什么软件,那里有下??

网友E:
旧卡没事不要乱跑甜甜圈很伤显卡。

网友F:
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老板能否说一下软件的名称,谢谢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旧卡没事不要乱跑甜甜圈很伤显卡。

笔记本电脑不是台式机,跑甜甜圈有一半的机器都会爆硬件,特别是用了几年的机器散热没有处理过,多跑一会就会挂。

网友G:
跑甜甜圈注意看温度,温度上升很快的赶紧停了处理。别看显示才70多度其实核心非常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跑甜甜圈注意看温度,温度上升很快的赶紧停了处理。别看显示才70多度其实核心非常热了。

为什么我用1920高分辨率跑没事,改用1280低分辨率跑几十秒就爆??是什么原理

网友:
建议跑一下显存测试软件  确定是不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