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9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30):
  接一台华为P9PLUS,故障描述是无法开机,快速折机取出主板接可调电源后按开关键时电流没有反应。附图:

  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检测主板各供电对地值,未发现有明显异常,于是参考开机框图及线路图先分析检修,附图:

  主板上J1501 为电池座接口,第1/2脚VBATT为电池电压。

  VBATT经充电芯片转化为VBAT_SYS系统供电。

  用于给PMU主电源芯片工作用。主板断电后量测VBAT对地值,为正常的。

  实测L1603大电感上3.8V电压。

  为OK的。

  主电源芯片上X1201晶体测量0.3V电压,为正常的。

  接下来检修侧键接口上PWRON_R信号。

  J2904座上第5脚CHARGE_PWRON_N开关键信号经R2904 1K电阻后更名为PWRON_N。

  PWRON信号测试点为TS3006。

  在主板左下方处。

  此信号去往U1001 主电源芯片的J8脚。

  开关键信号为芯片内部上拉高电平,按开关时触发高-低-高电平给到U1001主电源后实现手机开机的。 实际检修时:

  量测J2904座上第3脚电压为OV(TS3006测试点上),明显不正常,主板断电后打此脚对地阻值为无穷大。

  向前跟线到R2904电阻上,量测R2904右边有阻值(为1563)。

  但是左边为无穷大。

  经查为R2904电阻损坏了,在苹果料板上参照苹果点位图后找到1K的电阻焊接在此板上,主板接电后重新加电并开机,开机显示正常了,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A:
学习中,,图纸在哪里弄到的!!

网友: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B:
鑫智造可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图纸在哪里弄到的!!

鑫智造下载地址: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智造可能有图纸

鑫智造下载地址: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看到你的笔记本就知道,非常用心。顶一个。跟我同款电流表。更要顶你一个了。

网友:
邓工,帮忙台手机,可以吗?自用的。

网友:
厉害了受教了

网友:
牛B,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按道理插充电器应该有反应!

网友(2020-06-01):
这是开机键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来的。

网友:
良好的思路是需要强悍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