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S5455芯片问题

楼主(2020-04-30):
E480,不过隔离,加焊一下RTS5455正常了
可是芯片微短发烫
定了两家芯片都一个可以通电开机电流到0.3
另外几个芯片不过隔离
用它旧芯片亮机正常显示
只是担心芯片迟早出问题《芯片烫手》
拆了RTS5455也能开机电流到0.3不显示
是不是这个芯片带程序

网友:
这个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2020-06-06):
我也遇到一个这芯片的问题   换的全新的  没有分配电压管理 输出的事20v  木有5v输出导致保隔不过,旧的就OK,判定这个芯片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
能搞到他的PDF来就好了

网友:
带程序的。料板的肯定好用。淘宝的碰运气。

网友(2020-08-15):
碰到带程序直接买料板,来折腾的几率小些

网友:
E480不过隔离RTS5455芯片坏修过2次换掉就OK,2次都是全新包装料,认为不带资料,TYPE-C接口也用易坏

网友(2020-10-19):
有RTS5455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A:
你的修好没 我的不升压 公共点只有9V 充电超级慢 隔离保护只有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修好没 我的不升压 公共点只有9V 充电超级慢 隔离保护只有5V

好了,拆了芯片,短接一个点,充电很慢,后面又返修,换了接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了,拆了芯片,短接一个点,充电很慢,后面又返修,换了接头

你的20V输出了吗?充电慢不行啊 公共点是不是也是9V

网友:
某宝的这个芯片好多是拆机芯片,多测试的有定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20V输出了吗?充电慢不行啊 公共点是不是也是9V

好久了,忘记了。不过换了接头后现在都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