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打醤i油的之iphone6sp无基带二修

楼主(2020-04-30):
        没做维修都二年多了 前几天无聊在闲鱼上淘了一台 6SP 无基带重启的机器  卖家描述放时间长了没用才坏的 拿到当地维修过 没修好 6SP 基带U 不容易坏 所以搞回来 玩玩 收到手机后,拆开确实如此,上部份没有动过  下部份基带CPU  射频 基带电源,都有动过  随便打了下基带CPU 边上几个大电感阻值 没有对地 看来有戏 ,先刷下机吧 解决白苹果重启, 刷机顺利完成  激活界面出错 显示无服务  仔细检查了下 上家维修过的地方  我没有想着要把上家动过的芯片再重新撸一遍   说实话 焊得确实漂亮 估计上家就属于哪种手工相当NB  理论知识差了哪么点点   再过自己很长时间没拿烙铁手抖得很  先从基带电源 开始搞 实测无掉件,旁边电容无短路  开机瞬间 测到电源无任何输出  取下电源 打值 电源5脚 PP-VCC-MAIN  主供电对地无穷大,后来发现 应该是上家取C3640 这个电容时 把焊盘搞没有了,飞线到边上的C3616 阻值OK  重植电源 刷机 故障一样  困为刷过机,基带电源 输出电电压不好测  就没有再测了,本想 撸射频的  想想还是先换一个基带电源 再说,找个6S料板拆了个做了上去  再刷一遍机 哈哈,捡漏成功 ,   这机原故障应该就是放时间长了 C3640 挂了 引起大电流 上家搞这个电容 搞坏焊盘 基带供电没有 引起的无基带  所以说修机,还是要细心,

网友:
厉害呀,维修就得心细

网友:
完美,2年不修机还是这么6

网友:
感谢分享,,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