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款a1706显示器边缘发红

楼主(2020-04-30):
17款pro。a1706显示器边缘发红,没摔过平时用的不多,今天发现白色背景四周边缘有些发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是液晶还是背光还是背光纸的原因啊。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没有修过帮顶,换屏幕试一试。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包括苹果华硕技嘉联想等,让你少走弯路,更近一步

网友A:
要不换屏吧 别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换屏吧 别纠结了

纠结几天了,不知是液晶还是背光原因了

网友B:
象背光,我有一个HKC24寸的右侧发红,大概有5公分的宽度,换了背光还是红,不过逐渐又好了,应该是背光过热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象背光,我有一个HKC24寸的右侧发红,大概有5公分的宽度,换了背光还是红,不过逐渐又好了,应该是背光过热 ...

现在是正常了吧

网友:
图出OSD菜单,把菜单移到边上,看菜单的白色部分是不是也是偏红。如果是偏红,那就是背光灯的问题。如果正常,那就是颜色设置或信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本不像是背光原因引起的发红,显示器好测,笔记本测试就麻烦点了,配件工具得全,不然测试不出来

网友:
发错模块了,这是苹果笔记本的。这个不影响使用呀,一般是屏幕问题。

网友:
应该是背光板有问题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正常了吧

对,一直在使用中,未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