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闪屏 输不了密码 本来有一张全屏膜 后来其

楼主(2020-04-30):
iphone6p有一点闪屏 输不了密码 本来有一张全屏膜 后来其他机器上 多一张膜 被我再用上去 后来就一一次小强点录音 录了一小时 放口袋里 后来就变成

网友:
闪的地方 在最顶上时间与电池量那一行

网友:
是接触不好伐

网友:
触摸ic坏了 一般花费?

网友:
触摸ic问题

网友:
触摸ic m1脚断线,6p通病

网友:
飞个线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用发上来问?你是修手机的

网友:
通病啊,飞线m1,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