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神机 X550JX REV2.0

楼主(2020-04-30):
华硕神机 X550JX REV2.0

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
开机不显示档代码23

刷BIOS一样,判断板载内存坏了,华硕机器一般要屏蔽板载内存才能单加内存
后来尝试加了条1G内存

竟然能显示。
用软件测了下内存也没坏

反正不插内存就是不亮

网友:
没有屏蔽好,正常就不会再认到板载的内存

网友:
还没修过板载的呢

网友:
你没有看 那个 内存条 颗粒测试软件, 内存已经降成 1333 了。你集成是 1600 。 你1G的是1333的 所以集成也是按照这个速度,你找个  1600 的外置内存 测试下,  我怀疑你板载内存老化了 不能高频运行。。

网友A:
要不就 用软件修改 集成的 为 1333 看下单独能 运行不。。。。。。改SPD。。。

网友:
板载的内存

网友:
内存已经降成 1333 了

网友:
来学习的。  膜拜 大神中!!!

网友:
诊断卡结线位置,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交工,客户好懵逼啊,你厉害

网友:
恭喜200到手了,大神

网友:
请附上图纸!谢谢,主板

网友:
不知是如何屏蔽内存的呢?如果老板能透露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问下楼主,哪个诊断卡怎么接

网友:
不知道如何屏蔽内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板载内存,看样子华硕内存真是通病

网友C:
请用我们发的屏蔽载板内存BIOS 。无需修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 用软件修改 集成的 为 1333 看下单独能 运行不。。。。。。改SPD。。。

懒得改了 挂着内存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用我们发的屏蔽载板内存BIOS 。无需修改电路

不用我会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哪个诊断卡怎么接
华硕专用的LPC总线,有接口的插上,没接口的直接焊上

网友:
ASUS板载内存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