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没用,桥换过,供电正常 数据阻值正常

楼主(2020-04-30):
各位,修一台笔记本MR X6TI。版号是 MBPNFSV158-1311。机器进水桥短路,公共点电压只有3V多,经查OZ8692LN损坏。换桥,更换OZ8692LN,机器能点亮,但是不认USB,USB供电 数据 都正常,怀疑桥,又换了一片,问题一样。各位桥要开启USB,要什么供电或者什么信号,由于没图纸点位,特来求助

网友A:
USB供电正常 ,数据正常 ,桥换过, 接下来就要查条件了 ,USB不需要什么信号开启 ,但是桥内部有USB模块 ,USB模块需要条件 ,慢慢查吧

网友:
原型号的桥还是工厂的

网友:
usb信号的阻值可否提供

网友:
考虑南桥usb模块的供电什么的.

网友:
遇到过TB板子不能用USB和集显,是32.768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重点找下usboc# 基板上是排阻或者管子上拉

网友:
没图纸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正常,数据正常,桥换过,接下来就要查条件了,USB不需要什么信号开启,但是桥内部有USB模块,USB模 ...

进水机器多看看进水位置  全板仔细看一篇  usb配置电阻什么的

网友:
桥内部有一组1.5V供电(USB模块),查一下,还有桥输入的48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