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P-D3主板通病首发

楼主(2020-04-30):
技嘉Z87P-D3 R1.0主板, 掉电重启,不跑码。主板图
维修过程,这个板子论坛逛了一大圈,都说刷BIOS 会好。先刷一个试试,然而并没什么鸟用。
好吧,老老实实查电压,CPU核心1.3V内存电压1.5,PCIX16显卡槽,12V.3V.保持电压OK 。
好吧,BIOS第一脚3.3V欧克,然后差PLT_RST宗复位,呃呃呃没有。南桥不工作吗。。。
图纸,发现如图 O,原来这里是CPUVTT电压没出来。
于是,我量吧,,,,,哦。DAQ3吧电压拉低了,丢。。。换他
O了,, 等他进入冷却状态,开始上机4.。。。
通电,,,呃呃呃,居然通电断电。没好 我丢。
我量PCIX16的PLT_RST总复位,,哎,有啊怎么回事,
BIOS不对,我去官网下载,刷了给。。跑马了//
15不动了,我丢,难不成CPU挂了。换一个试试
呃呃呃呃呃,,我丢。。跑马开机了/
WTM,,,CPU挂了。。。。。
最后附上BISO ,图纸。。。。。

B85MD3V2.FM

BISO

(5)技嘉GA-Z87P-D3_R10主板图纸.pdf

(9)点位 GIGABYTE GA-Z87P-D3.1.0 位置图.pdf

点位

网友A:
哥们这是什么通病啊,不建议去用标题误导别人,发贴子的精神倒是值得赞扬!!

网友B:
发帖精神值得表扬 ,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C:
标题哥   实际CPU坏!!!

网友D:
你所谓的通病跟你的文字一样,错漏百出

网友E:
这叫通病,明显发霉,缺电压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是什么通病啊,不建议去用标题误导别人,发贴子的精神倒是值得赞扬!!

管子损坏,导致电压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精神值得表扬 ,其他就没什么了

哦,那可太谢谢你了。水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所谓的通病跟你的文字一样,错漏百出

,,,,,,,您可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叫通病,明显发霉,缺电压的事情

那可不,我这技术也只会吹吹牛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题哥   实际CPU坏!!!

那可不,专业浑水的,,,

网友:
猜测楼主定是广西人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吧。。。。。

网友:
cpu能跑马,坏的少

网友:
哈哈(ω)hiahiahia上面放个Amd的cpu散热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
我丢,是什么梗?

网友:
反正LZ CPU多哈,散热都可以随便放个AM3 CPU

网友:
好东西。下载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不过楼主把最精华的部分奉献了给大家,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