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打印文件全黑,求助

楼主(2020-04-30):
惠普1010打印文件全黑,但可以分辨出打印内容,更换定影膜和硒鼓无效,清洗激光器无效,现在考虑电源板问题,但不知从哪里入手,本人自用的打印机,对电路板知识知之甚少,求师傅们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进小强了,把激光器堵了

网友:


网友:
电源板接地线问题

网友:
卡一页纸,看硒鼓上是什么样的。

网友:
wo ye 我也遇到一块是电源问题 不知道怎么弄 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
换电源板 就好了 要修的话 有难度 如果修好了 发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
激光器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A:
打印出来的样本 又不拍照 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出来的样本 又不拍照 发出来看看

网友B:
定影膜都坏了。你可能只那装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影膜都坏了。你可能只那装的不对。

拍的是没换之前的,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卡一页纸,看硒鼓上图影是什么样的。

网友:
栅压问题,上面2个一样的变压器下边2个三极管,坏了一个。

网友:
感觉像是六棱镜转慢了。

网友:
你测试的时候找块东西把打印机盖住,不要让光线进去,再打印一页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定影膜都这样的  还说定影没问题

网友:
这个黑色的横线   有可能是硒鼓 或者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激光器出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