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主板插电风扇狂转怎么修?

楼主(2020-04-30):
如题,因为不是专业的,没有电源,无法看电流多少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的,建议不要瞎折腾,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A:
也没有图,问题描述不清楚,很难帮到你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图,问题描述不清楚,很难帮到你

版号La-689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狂转,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La-689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狂转,就没反应了

这个地方看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