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 wifi灰色 不能打开

楼主(2020-04-30):
底角阻值全部正常 电压全部有  进系统关于本机 卡 芯片换了几个 都一样,但是怪事情 进入关于本机 之后 wifi地址都有 退出本机 进入wifi 竟然可以打开了  换过硬盘  每次都需要这种操作,有谁遇到 对了 硬盘扩容过

网友:
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 开机后wifi灰色 必须进关于本机,漫长等待之后 wifi可以打开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待机了无法唤醒 屏幕不能亮 必须重新开机

网友:
看是不是有要断不断的线

网友:
今天遇到个18款pad ,蓝牙wifi地址都有,没图还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问题搞好了 是背光芯片 阴阳屏问题造成的 背光ic焊盘烧糊了 只能飞线了 阴阳屏解决了 wifi和无法唤醒都好了,只能靠自己,没有人会帮你的,看在还有好多维修的小白和我一样,渴望技术 我说出来问题,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跑偏

网友:
这飞线飞的牛逼

网友A:
估计掉点了,不好补,干脆全部走线

网友B(2020-06-02):
这线不会连到一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不会连到一起吧?

用漆包线呀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掉点了,不好补,干脆全部走线

是的 下面烧糊了 焊盘 无法焊接了,主要三大件原装没有动,否则直接搬板了

网友:
之前我有一个开机进系统无线打不开,蓝牙可以,进设置卡,放一会就可以进去,最后干通病大音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