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30):
接到一台ACER E1-471G 版号:DAZQSAMB6E0,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拆机后发现已经被人修过了,PU9已经被换过了,3 。5v电容也换了。外观大致检查了一下,先测试公共点19V 正常,3V 5V 电感对地阻值正常。PU9 (RT8223P)  16脚 Vin 19v正常,17脚VREG5  0V ,二话不说,直接更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 从论坛上下了个图,查芯片工作条件,测得13脚电压为0v,异常,这个电压是有19V 经过PR126和PR129分压得到的,可能是0v,PR126 一端19v正常,PR129一端接地也正常,断电,测13脚对地阻值 为10,短路了?芯片坏的?取下芯片,还是10 ,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主板,还有一条线不知道走哪里去了,图上也没分支啊,现在思路明确了,果断切断,对地阻值正常了,装上芯片,电流刷刷的上去了,装机,一切功能正常,顺便付上图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下次遇到维修就简单了,,,,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天意wx -5 过度推广

网友:
天意wx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经验,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享图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