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可调电源测笔记本是这样用么

楼主(2020-04-30):
测的时候cc 一闪一闪的,0.04a这样待机电流,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线连接对没有呀

网友:
正对正,负对负就可以。

网友:
只要输出线正负接对就成

网友:
为啥过二遍手?直接把电源线接到接线柱上不好么?cc闪是限流了。看看电流调的多少。量量是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C.C.灯闪说明实际电流比设定的电流大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cc闪,不是达到设定电流,过流保护了吗。

网友:
一红一黑,你自己看看接对没有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新手嘛!找别人带带你嘛!别把笔记本电脑弄烧了

网友:
小心夹子短路

网友:
有问题,修吧

网友:
恒流点要选的合适,太小带不动负载,容易误判,太高一不注意,来不急断电会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