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怪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4-30):
台式机最近用着用着键盘就失灵了,电脑有插拔提示音,键盘灯亮按什么键都没用,插拔键盘无效,换一个usb口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不行,有时候甚至会连带鼠标一起失灵,不管是前面板还是机箱后面的接口都一样,插U盘又能正常识别重启后一切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下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是外设引起的,更换外设试试。

网友A:
先排除键盘是不是坏的
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拔掉所以的东西  只留电源,显示器,键盘,然后 拔插下键盘 如果不行  看看系统和驱动!  最后再看主板了,

网友:
有5v供电,就家键盘鼠标会出问题了,U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键盘是不是坏的
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拔掉所以的东西  只留电源,显示器,键盘,然后 拔 ...

键盘好的,估计主板有点毛病吧,技嘉z77pd3之前bios就出现过问题

网友:
如果是老电脑,USB接口与设备接触不良问题可能性大些,检查USB接口内电极是否氧化。接口没问题的话,在系统无法识别鼠标键盘时,检查设备管理器窗口中这两个设备显示的状态。

网友:
系统有问题,还有驱动有的是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