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2wa 版号715G4567-MO3-000-004L mcu

楼主(2020-04-30):
l2262wa 版号715G4567-MO3-000-004L   mcu下了好几个花了十几分,最后还是花钱买的。另外这个显示器要是开关灯闪不亮屏可以把驱动板上的屏供电去掉直连试试

网友:
自己对照好型号再下载,文件保证是好的,我直连屏供电修好的

网友A:
L2262WA 一字之差,找不到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2262WA 一字之差,找不到型号了

谢谢提醒,是我写错了